多图杀猫 联想Y460掉电崩溃维修

楼主(2018-02-02):
型号:联想Y460
故障:开机不显(显卡问题)
改集显后40秒左右定时掉电,风扇狂转
BIOS下也掉,整整修了两天
论坛上说显卡温控,ME,南桥,显卡都有
还有开机板等等
先拔掉开机板掉电

拆显卡温控,掉电
刷BIOS掉电,刷了N个了
,没办法,改显卡我只是拆了显卡供电上管PQ52
迷信的拆了显卡一样掉电
这个时候严重怀疑论坛说的南桥挂了

搞南桥又不想,先搞搞温控
EMC2103-2,先并1-2脚 再并15-16脚
一样的掉,拆了EMC2103一样掉,PQ40 PQ41 PQ42拆了掉
已经搞了这么久快放弃了,操起表笔一阵戳也没思路
然后表笔碰到EMC2103 1-2脚有0.6-0.8V在跳
并脚位的时候将C626 C624用锡直连了
用飞线将这两个点连到地

开机测试风扇不再狂转了,有戏,考级半天没有再掉电

最后,掉电原因是CPU温控部分出错,拉到地就没事了

网友A:
一台g450的本子开机屏幕一亮就掉电折腾了两天,走了很多弯路,换显卡  换桥,换CPU供电  换温控,最后换了待机芯片及滤波电容好了

网友:
笔记本掉电故障确实太麻烦,要考虑的地方有很多,还好LZ给修好了

网友:
笔记本掉电故障确实太麻烦 有事让人很崩溃

网友:
学习了,茅塞顿开。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89757A -2 -2 你分加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台g450的本子开机屏幕一亮就掉电折腾了两天,走了很多弯路,换显卡  换桥,换CPU供电  换温控,最后换了 ...

哈哈,你那机显卡桥都换了搞好也没意思,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