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59用电源玩游戏断电

楼主(2018-02-02):
客户的电脑,从桌子上摔到地上,D壳右上角位置,有轻微裂痕,但只是外观。其他都正常。
之后玩游戏用电源玩游戏就会自动掉电,用鲁大师性能测试,测试显卡的时候也会掉电。但如果不玩游戏 不性能测试就都正常。而且单独用电池也都正常,也可以玩游戏,可以性能测试。
不论单独用电源还是电源电池一起用,在测试到显卡的时候都会掉电。
求各位高手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板号:14236-1 PWBCPWWO REV:AOO.

网友A:
像是显卡摔虚焊了,加焊显示试试,用电源玩游戏或测显卡时,显卡发热量较大

网友B:
要么发热量大 要么试试换个大功率电源试下  建议哈

网友C:
gonggong dian gong lv bu zu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像是显卡摔虚焊了,加焊显示试试,用电源玩游戏或测显卡时,显卡发热量较大

谢谢  这机器不敢轻易加焊。先查查电路看看 。最后再加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么发热量大 要么试试换个大功率电源试下  建议哈

发热量大也有一定的原因。但是用电池就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gonggong dian gong lv bu zu

好的  谢谢提醒。我再检查一下,非常感谢 。。。。。。。。

网友E:
是不是显卡脱焊了,我的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显卡脱焊了,我的就是这样

有可能  但不明白的是   如果单独电池用的话就没有问题  不论玩游戏还是性能测试。如果有电源的话就会掉电

网友F:
额,电源换了吗,一般考虑显卡问题了,虚焊比较少😂估计要换

网友:
引用 网友F:
额,电源换了吗,一般考虑显卡问题了,虚焊比较少😂估计要换

换了 。不过没敢随便动显卡。。。还在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这机器不敢轻易加焊。先查查电路看看 。最后再加焊

也可以考虑下看是不是有分压检测电阻脱落或虚焊了,因为电池是12v,电源19v,如果分压电阻中接地那个电脑掉了的话,分得的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可以从这个方向检查一下

网友:
有可能是用电池时频率没上去,所以用电池时正常。把电源管理模式用电池时也调到最大试试。

网友:
显卡嫌疑大。。。。。。。。。。。。

网友:
显卡供电多查查

网友G:
                               显卡掉点了       准备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掉点了       准备补吧

嗯嗯。客户暂时不修了,等开年再修。确实是如果按住显卡位置就不会掉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虚焊了,因为按住显卡就可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