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ada-i33-BIOS+高清无码拆机图!!!

楼主(2018-02-03):
原机备份BIOS,正常使用无故障,特提取出来共享!!!千兆LAN集显,只要型号对,绝对亮机!具体看图。。。。。。。。。。

473.8 K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原机备份BIOS

网友:
这个用来做黑群晖的,所以插了个U盘在上面

网友(2018-11-05):
一段时间不用后,刚拿出来不跑吗了,更换内存还是不跑吗,刚开始走了弯路,先刷了BIOS,还是不跑吗,后来以为桥虚汗了,桥下面的导热垫子忘记换成铜片了,吹了下跑马了,等凉了又不跑吗了,果断做了一下,还是热的时候跑,凉了就不跑了; 后来想想把U也吹一下看看 ,吹了U后跑马了,凉了再试试还是跑马,果断做了一下U,现在正常了,没想到D525的U也会虚汗,也许是时间长了,铜管老化了,散热不行了

网友(2020-02-28):
阅读权限 是什么鬼T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