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故障]
6sp屏幕问题

楼主(2018-02-03):
我有一个6sp总成外屏碎的厉害,当时是换外屏,也换了偏光!可能换的比较急换好后,用手划过的地方都会留下一道黑色的痕迹,一会就自动消失了!在划还有,我想请问一下大神们这是因为什么造成的的,是排线问题还是屏的问题呀
问题
屏幕

网友:
换的偏光不是原偏光,或者没有打导电,静电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估计是静电导致的,换的时候记得带上导电银浆。

网友:
导电银浆????什么意思啊????

网友:
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静电引起的,多玩一会,一般就不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