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L5600L 官方分离亮机快OK BIOS

楼主(2018-02-03):
            今接到一台ASUS 15年 的机器,机器比较新,据客户描述,在看电影期间蓝屏后再开机就不亮了,插上稳压电源电流表上电0.56-0.7不动,怀疑可能是BIOS损坏导致,于是去官方下载后分离好挺快的完美亮机,主板版号:X555LP  MAIN  BOARD   REV:1.0     贴纸X555LI   CPU SR23W  板载I7-5500U     八片板载内存颗粒  AMD  216-0876040   特此奉上 BIOS                                                                                  ASUS FL5600L X555LP MAIN BOARD REV1.0 IT8585E 贴纸X555LI 分离

网友A(2018-03-10):
能显示,但亮机还是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显示,但亮机还是慢

在我的机器亮机快,你的机器都不一样了,亮机慢都是ME文件问题

网友:
我的刷了,可以点亮,但亮机慢。

网友(2018-04-11):
我的风扇狂转 哎 刷BIOS 还是转的非常快

网友B(2018-08-17):
在我 的机子上测试了   显示慢  20秒  左右

网友(点评):
你不知道刷备份BIOS必须换纯净ME才可以亮机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 的机子上测试了   显示慢  20秒  左右

我把备份的bios 的ME提取 合成到你的这个BIOS  亮机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