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M4040键盘排线插法!郁闷害人!

楼主(2018-02-03):
接一台戴尔M4040开机进系统弹出搜索窗口!明显键盘有问题,去掉键盘外接正常,订了一块换上开机,键盘一个键也用不了!郁闷呀,干ec还是不行!吗换了两块不行!最后郁闷!!线插反!这样才正常插法!别扭!
戴尔

网友:
这个是个坑的,拆的时候没有注意吗?还干了主板了,

网友:
多熟悉熟悉就好了。111111111111

网友:
拆的时候没有注意 hahaha

网友:
戴尔机器有的键盘特别是商家自己换,很多时候都换不好

网友:
原来还能用 换了就不能用了 肯定联系到键盘这一块哦 盲目干主板 不可取啊

网友:
这个问题都遇到过,我刚拆的时候也一样,下次就记住了

网友:
多熟悉熟悉就好了~~~~~~~~

网友:
只能说你得看清楚是正反,一般上面都是有标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