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4750不充电的问题

楼主(2018-02-03):
其实本子用了很久了。刚买没多久就被孩子灌进了酸奶,主板清洗干净以后,幸好只是键盘坏了键,换了键盘就好。后来发现还是出了毛病,充电出了问题。具体表现就是电池插上可以开机,单适配器也正常使用,电池适配器都插上能使用,但没有充电,下角只显示电池图标,没有插头。这时候电量也基本不下降,只是自放电的速度下降吧。后来就这样当台式机用了好几年,也查过资料,没敢动手修。最近心血来潮,想自力更生动手修一下。

昨天拆开通电量了量,发现这样的问题,下图中的BQ24745  中2脚的PWR_CHG_ACIN电压是2.65v,没问题。11脚的3.3也没问题。13脚的AC_OK只有3.0V,同时7脚的PWR_CHG_CE是0V。

7脚没有电压,倒过头来找到PQ4002G端电压3.3V,是CHG_ON#信号,从EC过来的。另外量EC的AC_IN也是3.0V。

我是维修菜鸟,不清楚是BQ24745的AC_OK电压低造成EC工作的问题呢,还是EC本身已经坏掉了。请大师们帮一下忙。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有参考价值路过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只能多查查资料了。还没有修过。

网友:
主要是ACOK的标准电压应该是3.3v,可实际测到的是3.0v。低这0.3v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