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5E时开时不开

楼主(2018-02-03):
客户搬来一台笔记本  有时候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按开机键没反应    拆开机器  发现同行刷了BIOS   其他没动    像这种机器最麻烦了  直接放烤箱   1小时后叫小弟装起来测试  第2天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发现出现暗屏的现象   直接拆机  找到开机键左边的3脚管子  直接拆了  测试问题解决

网友:
华硕的烂本子,就是这样,最计厌就是华硕,难修,问题又多

网友:
如果有图片就更完美了!说的好简单啊!

网友:
;LID  还是什么问题啊   都没图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楼主开机键左边的3脚管子做什麽用的。

网友:
难道是休眠LID出现问题?

网友:
zhu ban cao shi diao dian ma !!!!!!!!!!!!!

网友:
我们没烤箱的怎么办

网友:
那个管子是干啥的,了解了解,自己以后好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时开时不开可惜现在还没弄好。楼主挺厉害的

网友:
最烦这种故障,。。。。。。。。。。。

网友:
官网没找到这型号的笔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