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杨天S515 报警问题

楼主(2018-02-03):
开机等2-3秒钟,报警,大楷是一长两短,不插内存一样,论坛下了个BIOS 开机等5-6秒的样子,就一直报警,滴 ,滴,滴。。。。 一直不停, 又下了至少7-8个BIOS 要不就和原来现象一样,要不就还是这样不停报警,有谁遇到过?到底还是BIOS 有问题,还是板子其他有问题啦?
一长两短

网友:
查了内存工作条件没?刷这么多BIOS,应该跟BIOS关系不大了吧

网友:
供电测一遍 刷个 靠谱的

网友:
不插内存也报警 说明不是内存问题 你是裸板测试的吗 看看 是不是风扇和温控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内存报错吧有没有换一条好的内存试试?或者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coms dian ci mei you dian le ba

网友:
机器已经搞定,原来是上家把BIOS 跳线跳到放电位置,插会OK!害得我修了半天

网友:
给我这个维修工带来很大的帮助,这个必须支持!!!!!

网友(2018-03-17):
BIOS 跳线跳到放电位置 原来会报警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我 还以为桥坏了 呢 、还 是 楼主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