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求助,LG 42LD420电视机,背光极暗,且不稳定,有打火声,更换灯管无效,怀疑是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8-02-03):
如题,在客户家拆的,所有图片有些不足,大家见谅,开始以为是灯管老化,可是淘到的灯管都没有引线连接帽,只好自己用导线焊了段线.把14根灯管全换后故障依旧,仔细看下,这些灯管都是并联的,取下一部分也不行,怀疑是电源板的问题,简单测量了一下,未见元件异常,特发贴求助大神.

小雪玲珑 -2 -2 背光暗的图片没有发,就发了许多些没有相关的图片

网友A:
省事的方法,就是改LED。换电源板不如买LED改装套件,如果换了电源板还是原故障的话又要折腾。

网友:
直接搞LED,有套件,买个套件更换,效果比ccfl的背光好。我己换过N个了,用户好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省事的方法,就是改LED。换电源板不如买LED改装套件,如果换了电源板还是原故障的话又要折腾。

感谢回复,改装LED,电源恐怕吃不消,原机后级输出是直接由PFC后的380V供电的,LED恐怕没法改.
确实是电源板的问题,淘了块电源板,换后修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谢回复,改装LED,电源恐怕吃不消,原机后级输出是直接由PFC后的380V供电的,LED恐怕没法改.
确实是电源板 ...

单看这个故障很像灯管,电源板是不是高压变压器挂了?
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 保护  把灯管全部换掉了 最后查出来是升压变压器挂了 网购一个回来装上好了 。

网友:
来看看大神怎么说。学习学习!!!

网友:
                     换一块板,也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在灯管两头不黑,插座无打火的情况下,不要急着考虑灯管。

网友:
这样的折腾,还能赚钱吗?先用直流电源试一下,或者假负载。

网友:
原灯管看着没明显问题,就不要急着换,先测试高压板坏不坏更好。

网友(2018-03-07):
引用 网友C:
单看这个故障很像灯管,电源板是不是高压变压器挂了?
以前修过一个三星的 保护  把灯管全部换掉了 最后 ...

感谢回复,此机已修复,是高压板的问题,淘到一块更换后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