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冷机不能启动

楼主(2018-02-03):
华硕B85M-G主板,冷机不能触发,查电源供电正常,当把ATX24针插头从主板上拔下再插上后,就可以正常启动了,每次启动后CMOS参数和系统时间都会丢失,主板电池3V正常。

网友:
每次启动后CMOS参数和系统时间都会丢失。。。查查RTC电路部分

网友:
已经修好了,电池供电的双二极管有一边开路了,这个双二极管比一般的要小一点点,不太好焊

网友:
楼主技术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