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装背光ic电流60不开机

楼主(2018-02-03):
接了一台iphone5s进水放了2个月不开机的机器,拿过来触发电流不正常,更换电源ic之后有显示无背光,能正常进系统,拿放大镜一看背光启动ic缺了一个角,正好是i2co总线的那个点没连接上,更换背光启动ic之后触发电流60ma,拆除能进系统无背光,装上缺i2co总线的那个背光启动ic可以进系统无背光,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
能不能修改电路直接让屏背光显示同步亮屏

网友:
i2c0的上拉电阻换了试试,看是不是阻值变大了

网友:
可能装上去的那个背光芯片是坏的,再代换试下!

网友:
查查i2c0线路上的芯片呢,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测量升压二极管不通  更换之后正常了

网友:
升压二极管也能坏学习了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