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750G不上电,戴尔E6410掉电维修

楼主(2018-02-03):
快过年了,维修基本没有了,发下今天遇到的两台笔记本不上电的问题:宏碁5750G,故障:插电电压0.02A马上掉为0,然后不触发。
初步诊断:保护隔离不过,或者后级短路了
维修过程:拆机测量各电感和3,5V后级没有发现短路,上电测量.保护隔离后级瞬间有电压19V,然后掉为2V多,根据经验判断基本是保护隔离问题。看图

测量PQ6,PQ7没有测到短路,上电测试其G级电压为19V,正常时电压应该为低电平。
而此处要为低电平,PACIN必须为高电平,ACOFF为低电平,PQ17处测量ACOFF为低电平正常,PR38的1脚测量PACIN电压为3.3,2脚电压为0.2V,测量阻值无穷大了,看来问题在这里了,废板子上找了个电阻上上去,待机变0.02,按开机上电点亮。简单的不过保护隔离维系。

戴尔E6410:
故障:开机电压到0.1A多掉电,可以再次触发上电到0.1A多,判断是缺电压
诊断:拆机裸板上电测试瞬间电压,根据上电时序开机瞬间测量到PL8无电压,前面瞬间电压都出来了,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测量PU4供电VDD5V正常,开启DDR_EN3.3V正常,测量后级也没短路,看来是芯片坏了,芯片盒里一顿找,终于找到还有这芯片,
风枪吹上去,打了下阻值,竟然短路的????又吹下来,看到有2个锡珠连一起了,烙铁拖平再吹上去,测量终于没短路了(本人换芯片后都要再打下阻值才上电的,这样可以防止芯片没弄好短路再扩大故障,自己总结的经验,没有大佬们一次过的焊功啊)。上电看着电流花花上到1A多,应该可以了,上内存接屏幕,点亮。 ,PU4这种芯片容易坏,遇到过几次了。把图纸也上传了。

马上过年了,要休息了,愿维修的兄弟们来年生意兴隆,大家都发财啊!没有红包,给我几分支持也可以

宏基5750_5750G LA-6901P.pdf

网友:
隔离电路一般都是有充放电IC控制,

网友:
加分鼓励。。。。。。。。。。。。。

网友(点评):
谢谢了,最近没忙才有点时间上传下,过年放假了

网友:
恭喜楼主修好。。。。。。。。。。。。。。

网友(点评):
简单的问题修下,难的都不想搞,我们这边报不起价格,

网友A:
作者很用心,这个不得不给个大大的赞啊

网友:
dian  lu xiu xuyao shi jian  ,,louzhu 66666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者很用心,这个不得不给个大大的赞啊

刚学习电路k的可以看看,厉害的就不用了

网友B: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2筆記本電腦維修信息共享感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2筆記本電腦維修信息共享感謝。

兄弟是港澳台人士?修多了基本上都知道的

网友:
现在维修机器少了很多机器都是板载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