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七彩虹H61不跑码维修一列

楼主(2018-02-03):
故障现象如图 ,不跑码,这个板子换过BGA、刷BIOS未OK。该量的量该换的换,没有搞好,像这样子的情况实在没有心情弄,但有的时候真没办法不弄也得弄。检修过程如下,1、不跑码的板子先测供电有无异常,测全板供电如下: ,测量结果全部正常我。2、测时钟 ,PCIE上时钟正常,说明桥工作时钟电路能正常工作
3、测量复位 ,复位信号也OK。这个板子既然供电、时钟、复位都已正常且BIOS刷过桥也换了,接下来考虑的方向应该是CPU的工作条件以及主板总线有无异常。4、测量CPUPG如图
5、测CPU复位 ,PG、复位都OK。CPU的工作条件基本满足,还不跑码,接下来就是查总线。6、DMI总线打值,LPC总线打值、量电压,SPI总线取下BIOS打值、量电压实测都无异常。此时维修已陷入困境,所有条件基本具备了,为什么还不跑码,难道是桥没换好?还是IO或是CPU,还是哪个条件是我忽略的呢,心中一百个疑问心里想杀一个IO试试,没量到问题又不想弄,修过很多不跑码的板子,没打到问题,杀IO都不怎么好过。检修这么多地方还没有发现问题,在心里重新捋了一下思路,跑码无非就是,在CPU工作条件满足之后,CPU发出寻址指令通过DMI总线到桥、桥通过SPI总线到BIOS,而后读取BIOS程序进行自检。维修的方向还是重点放在CPU的工作条件,以及桥的条件上。因此仔细检查一下CPU外围和桥外围,还有一些条件忽略了就是CPU、桥外围的精密电阻,这类电阻阻值异常或是电压异常也会引起不跑码的,于是测量阻值打电压。测CPU外围精密电阻电压
实测结果正常。桥的外围也打一遍没有发现异常。这时候心中一千个草泥马,什么卵板这么怪。板子丢一边,等下在搞。.......半小时过去,重新拿起板子仔仔细细打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手摸一下CPU,感觉凉飕飕的,心中一惊不对,供电、时钟、复位、PG、都有了,就算不跑码,CPU也应该有点热量才对呀。莫非脚座空焊造成、CPU内部的某个电压点、或者是时钟、复位、PG中的某一个空焊?找一个1155座子的点位图,查找相关点,先找一个复位看看,具体位置 ,找到位置之后,再打一下阻值如图 ,问题终于浮出水面,CPU座子有问题,也难怪我量了外围有CPU复位还不跑码。拆卸脚座发现真相 ,PCB焊点没有印上锡膏,这是工厂典型的制程问题。更换脚座后 维修结束

网友:
大哥好高的技术呀。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换CPU座子是不是需要拖平焊盘后用钢网印刷锡膏?因为我每次换CPU座都不成功。总是有虚焊。

网友A:
大哥好高的技术呀,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换CPU座之前是不是需要拖平焊盘后用钢网印刷锡膏,因为我每次换CPU座都不成功,总是有虚焊。

网友:
楼主技术牛牛..................CPU座都可以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好高的技术呀,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换CPU座之前是不是需要拖平焊盘后用钢网印刷锡膏,因为我每次换CPU ...

必须脱平,最好印刷锡膏,工厂都是那样做的。不印刷锡膏虚焊的机率大

网友:
理论实践相结合,谢谢分享。。。。。。。。。。

网友:
额  厉害啊   问题分析的很到位啊

网友:
师傅对问题分析的清楚到位,从中受教了!

网友:
每次看楼主的帖子都受益匪浅,现在台板板块的好帖太少了

网友:
你没有  CPU  假负载?

网友:
这个算是经典的案例了,修过很多不跑码机器,没修好的也和楼主的类似情况,那里都正常,复位都有就是不跑!

网友:
师傅对问题分析的清楚到位,从中受教了

网友:
台式机板子没搞过 不过这个案例算学习了

网友:
好贴好贴,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的好贴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脱平,最好印刷锡膏,工厂都是那样做的。不印刷锡膏虚焊的机率大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印刷焊膏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跑码的维修思路很好。一个是CPU工作条件,桥的工作条件,二个就是传送信号的总线,也正是从这两个方向找到了故障点。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印刷焊膏

就是用钢网在CPU焊点上刷一层锡膏 ,就是这样做了,取下钢网后 ,每个焊点上都有均匀的锡膏就OK了

H55

网友:
这技术必须赞一个,说实话本人还没有这么大动干戈地修过一张主板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钢网在CPU焊点上刷一层锡膏,就是这样做了,取下钢网后,每个焊点上都有均匀的锡膏就OK了

新CPU 座子 上面不是有锡球的啊                          主板刷了一层锡球 不好对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CPU 座子 上面不是有锡球的啊                          主板刷了一层锡球 不好对位啊

印刷锡膏确实有点不好对了,自己找一块废的板子多搞几下,也就差不多了

网友:
额  厉害啊   问题分析的很到位啊 自己找一块废的板子多搞几次

网友:
还没开始卖就开始修理了吗?工厂的吧。

网友:
感謝您的實際信息。
困難但成功。 偉大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CPU 座子 上面不是有锡球的啊                          主板刷了一层锡球 不好对位啊

新CPU座子上的锡球太小了,而且实际更换中你会发现没有印刷锡膏的话,CPU座子上的锡球根本不会向下沉,我觉得印刷锡膏的量其实很小,固化后实际在0.2MM左右,一点都不影响对位。

网友:
cpu座子都能换 厉害了 话说还没修道am4主板呢

网友:
我想知道CPU座子的钢网在哪里买的   TB上中间不是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的是什么是印刷焊膏

在PCB上抹点焊锡膏,就修换桥一样,换桥之前要抹点焊锡膏

网友:
楼主技术牛牛 这技术必须赞一个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网友:
说实话本人还没有像LZ这么大动干戈地修过一张主板呢,,,至少CPU座子没有干过

网友:
楼主这技术以后喝酒服你也不服墙了

网友:
思路清晰,这个维修思路可以,说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您这休个班时间胡说的比较多 划不划算啊

网友:
这个问题都能修出来,,给工厂做售后的么??一般人早换板子了

网友E:
如果是工厂制造问题,是不是会有批量的问题

网友F:
1先脱平,
2印刷锡膏 ,
3放好CPU座
4BGA焊接。

是这样操作的吗?

网友G:
这个问题都能修出来,,给工厂做售后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1先脱平,
2印刷锡膏 ,
3放好CPU座

对就是这样子的,焊接的时候温度曲线要选这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都能修出来,,给工厂做售后的么?

就是在工厂里维修,干脚座的问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工厂制造问题,是不是会有批量的问题

工厂制造的出现异常的时候,会批量的问题

网友:
换CPU座都 不做的,,,换主板,,现在这主板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钢网在CPU焊点上刷一层锡膏,就是这样做了,取下钢网后,每个焊点上都有均匀的锡膏就OK了

直接刷锡膏不行吗? 非要用钢网印?

网友:
真正的高手,明明白白。BGA焊接也厉害。工厂套路门清。

网友:
技术挺到位

网友:
权限怎么这么低啊  啥都看不到呢

网友:
看了楼主的贴,受益非浅!!!!!!!!!!

网友:
现在台式机主板维修的好贴不多了

网友:
CPU座都能自己焊啊,这技术不是一般的牛,可惜我这里看不到完整的图,但是还是为楼主的技术点赞一下。

网友:
技术杠杠的啊,不过你花那么大工夫去修,都可以直接换一片板子了,H61的板子也就100不到,你搞这个应该花了一个小时都不止了

网友:
真正的高手,好技术,谢谢分享!

网友:
高手哦啊,我也想学,太难了,看看得了,眼馋

网友:
将来有什么问题还要多多请教呢,

网友:
看下内存拔插下 金手指擦下。。。。。

网友:
内个  楼主 你的CPU座子是怎么完整的焊接好的   我焊接了一次  尼玛  锡球全都掉下去了。。。。。完败啊

网友:
现在台板板块的好帖太少了

网友:
七彩虹很多主板现在都是精英的型号代工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以后说不定会遇到

网友:
我好多H61的这种板子,从没有换过座

网友:
废板H61能出40,这板换座子有点不划算

网友:
技术杠杠的,CPU座换的好完美。大师,示波器推荐一个型号,我想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