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N2116有条块,请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2-03):
HKC N2116屏上有长方形条块,这一区域(图中红色框内)颜色不正常,且有水波纹闪烁。请问这是哪儿出毛病了,请各路大侠指教,谢谢!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看样子是平的问题,,,,,,,,,,,

网友:
按一下屏上的排线试试 如果能变正常 可以专门修屏

网友:
屏坏了,,,,,,,,,,,老机器了,要么换了,要么将就用

网友:
这个是屏x轴cOF的问题,,,,,,

网友:
遇到很多了,给客户说勉强的用吧,是屏的问题。修不了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屏的问题,修屏把··············································

网友:
屏排线问题 应该用压屏机可以解决问题吧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吧,让客户不用修了

网友:
这是屏坏了,,要重新压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