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奇葩机器

楼主(2018-02-03):
同行送来的机器,不开机,不充电,说是放了好久不用就成这样了,心想估计放电就好了,于是拆机,放电以后还是老样子,去掉电池单接主板也不开机,测试电池六块电芯有三块电压为0。先修主板吧 ,测试各个电压都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这个机器bios芯片是bga的不好刷,于是拆掉改了个普通的bios芯片刷上,飞线到主板上开机亮机了,网上发了块电池过来,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正在试机的时候TMD竟然花屏了,然后就进不了系统了  ,一开机到苹果logo处就花屏,高手给看看这个花屏是个什么情况啊,这是硬盘的花屏还是内存的花屏。

网友A:
意思是进WINDOS正常,苹果不正常是吧,如果是的话,80%是屏,我见过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进WINDOS正常,苹果不正常是吧,如果是的话,80%是屏,我见过的

不是的刚开始测试是好的,开了大概半小时就花了,然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现在是开机只要进系统就花,不管os还是windows

网友C:
WINDOWS   有没有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刚开始测试是好的,开了大概半小时就花了,然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现在是开机只要进系统就花,不 ...

看这种花法,内存嫌疑大点
,硬盘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WINDOWS   有没有花

windows也花呢   一花就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种花法,内存嫌疑大点
,硬盘可能性不大

内存 硬盘全是板载的    悲催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我也是刚刚接了一个苹果,故障很奇葩111

网友:
在刷一次bios ,kanakan bn

网友:
像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集成  内存   独立  显存

网友:
只能一一排查。。。。。。。。。。。。。。。。。。。。。

网友:
牛人啊,这个要多细的新啊,好难飞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刚开始测试是好的,开了大概半小时就花了,然后就再也进不去系统了,现在是开机只要进系统就花,不 ...

换的显存吗,飞成这样子,难的装吧,

网友:
这么个飞法,用一段时间容许虚焊吧,苹果的机器各种验证,升级个内存的费劲

网友:
新手 路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