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晶振两个波形不一样算正常吗?频率差不多

楼主(2018-02-03):
这是南桥边上的晶振 两脚波形不一样

网友:
放心吧正常,频率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正常的波形,,,第二个图是因为采样频率的问题,,,如果是模拟示波器那波形就不会变形。。。,,

网友:
是不是示波器没调好呀

网友:
正常的 正常的  这种波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