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接收式ATR传感器和色块传感器工作原理

楼主(2018-02-03):
       光接收式ATR传感器和色块传感器工作原理
R ATR 的英文全称为 Auto TonerRatio,也就是自动墨粉比率。ATR 传感器就
是用来检测墨粉浓度的传感器。以下为ATR传感器的原理图
有一点要特别强调,ATR 传感器只用来检测每个彩色显影辊上墨粉的浓度
(目前彩机中就是 YMC 三色)
ATR 传感器发射近红外线到显影辊上的时候,载体吸收近红外线并且几
乎不反射它;另一方面,彩色墨粉对近红外线具有很好的反射作用。利用这个特
性,通过对比向显影剂发射的近红外线量以及它的反射量,可以计算出彩色显影
辊上墨粉的浓度。
在装机的时候、或者是显影器更换的时候以及彩色墨粉浓度检测传感器被
更换的时候,彩色墨粉的浓度值会被储存在维修模式中。
此后,当显影组件到达固定的位置、显影辊旋转时或者达到维修模式中所
设定的检测周期时,这个数值会被重新测定,并和原始数据进行比较。当这个浓
度值比原始数据低的时候,会执行墨粉补给动作以补偿出现的差异。
在进行每次浓度测定的时候,直接来自于 LED 灯的光线强度也会被测定。
这个测定结果会作为参考值,用以补偿 LED 因时间而产生的衰减或者因温度改变
而产生的变化。
色块传感器,也叫做 SALT 传感器。可以用来检测黑色墨粉的浓度。(当然,
也可以用它来在鼓上或者皮带上检测彩色色块的浓度。
与用 ATR 传感器检测彩色墨粉的浓度不一样;黑色墨粉的浓度是在感光鼓上
形成一个黑色的色块,近红外线光直接被照在这个色块上,使用安装在感光鼓旁
边的色块传感器来测定被这个色块反射的光强度,然后可计算出黑色墨粉的浓
度。
感光鼓对近红外线具有良好的反射性,而黑色墨粉对它几乎不反射。正因为
如此,当在显影辊上的黑色墨粉减少时,在鼓上的图象浓度也会减少,从而有更
多的鼓表面露出,增加了光的反射量。正因为反射光的增加,就可得出黑色色块
图像浓度下降的结论。
在装机的时候、或者是显影器更换的时候以及色块传感器被更换的时候,
黑色墨粉的浓度值会被储存在维修模式中。
以下情况,通过色块传感器进行浓度检测。
1.在定影预热期间。
2.当显影组件被加载或维修模式被执行。
3.复印操作结束时。
这时,检测值会和原始数据进行比较。当这个浓度值比原始数据低的时候,
会执行墨粉补给动作以补偿出现的差异。
在进行每次浓度测定的时候,直接来自于 LED 灯的光线强度也会被测定。
这个测定结果会作为参考值,用以补偿 LED 因时间而产生的衰减或者因温度改变
而产生的变化。
窗口赃污检测
当开机后旋转控制被执行时或当按下开始键后,LED 灯就会发光并照向没有
墨粉的感光鼓以检测光的反射量。如果传感器被污染了,合成的黑色反射信号就
会比较弱。在黑色反射信号和初始值之间的差异被储存下来,并用以矫正传感器
的输出作为控制显影器内墨粉浓度的部分。

网友:
当开机后旋转控制被执行时或当按下开始键后,LED 灯就会发光并照向没有
墨粉的感光鼓以检测光的反射量。如果传感器被污染了,合成的黑色反射信号就
会比较弱。在黑色反射信号和初始值之间的差异被储存下来,并用以矫正传感器
的输出作为控制显影器内墨粉浓度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