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和6S硬盘阻值快速测量

楼主(2018-02-03):
    各位在维修之时偶尔会遇到要测量硬盘焊盘阻值的时候,但硬盘焊盘又大有多,好多资料都没有考虑到实际维修测量的时候需要鼠标拖来拖去还要测好多重复的点,实在是太麻烦,所以我做了一份快速测量的简易图分享给大家

网友A:
你写一下具体怎么测 在主板上面测吗 点位图不是有阻值吗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方便实用,谢谢贡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写一下具体怎么测 在主板上面测吗 点位图不是有阻值吗

用万用表测主板的对地值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主板的对地值啊

我想问一下拆出来的硬盘单硬盘 可以测量大概好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一下拆出来的硬盘单硬盘 可以测量大概好坏吗

不能,要用测试架,你可以把硬盘装在主板上触发看硬盘自己发出的1.2v有没有来判断硬盘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要用测试架,你可以把硬盘装在主板上触发看硬盘自己发出的1.2v有没有来判断硬盘好坏

具体是哪个脚呀 我测试一下 看看

网友A:
硬盘自己发出的1.2v 具体哪个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自己发出的1.2v 具体哪个脚

网友:
谢谢了 我试试看看去 这个机器安装硬盘不知道怎么漏电了 基带cpu 发热 基带电源发热

网友:
必须支持一下 我想看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厉害了,又学习到新的知识了~~~~~~~~~~~

网友:
我想看看是什么东西啊 看着很有用

网友:
学习了,很好哦,新手下载不了啊,可惜可惜,加油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