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能联机,但检测不到CPU型号,280毫安定着,

楼主(2018-02-04):
iphone6p能联机,但检测不到CPU型号,280毫安定着,之前接电CPU高温短路,是CPU问题吗?求解决方法!!!

网友:
cpu只有0.85v ,GPU没有供电,运存有1.8v供电

网友:
加焊CPU后现在680毫安,有两个电感发热

网友:
之前能联机但是是DFU模式,而且检测不到机器具体型号

网友:
你CPU没装好,第二600多毫安了  你CPU爆了      下层没装好会短300-400MA   上层短会到600以上

网友:
你CPU爆了   都600多MA了      无型号你CPU妹装好型号的电阻再电源旁边  复位电阻那一侧

网友:
A8 芯片尽量不要加焊 上层很容易爆锡 认机没有用 原来定DFU 尝试刷机 不能上来就搞CPU  卡DFU 刷不过去机排除所有外配第一怀疑的是硬盘 也不一定是cpu的问题 希望能用到楼主

网友:
芯片尽量不要加焊 上层很容易爆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