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a55m-e33主板开机提示USB错误;15秒自动关机;

楼主(2018-02-04):
微信a55m-e33主板开机提示USB错误;15秒自动关机;网上好多讲法;试了几个包裹换10K的电阻;都不行;最后刷了几个BIOS都不行;网上买了一个BIOS才好的;与大家分享一下;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微星FM2-A55M-E33 MS-7721.rar

网友:
写错了;是V星主板;不好意思打错字了;

网友(2019-01-15):
网上买的?这不是论坛下的吗?前缀都还在

网友:
7.0版本吧?我的也刷了原帖这个BIOS,USB就不报错了。

网友(2019-03-24):
不错,可以解决usb报错,15秒关机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0-08-23):
我的也是15秒关机 官网下的不行

网友(2021-04-13):
15秒关机,谢谢分享

网友(2021-08-28):
我的也是  希望能行下载试试

网友(2022-07-24):
以后大家写V星两个字的时候不要写V星,因为很容易被屏蔽

网友:
如果分享下点位图或者电路图就最好了。

网友(2023-05-04):
卫星也15秒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