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MINI A1347主机 能听见开机苹果声音 输出HDMI信号 但是不输出,屏幕什么也不显示

楼主(2018-02-04):
小MINI A1347主机 能听见开机苹果声音 输出HDMI信号  但是不输出,屏幕什么也不显示

网友:
没修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这个小东西修的少   本子修的挺多,都不一样没办法对照修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上次也遇到过一台,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这 是不是有HDCP保护?  我直接接显示没问题采集卡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