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H61R MB USB不能用

楼主(2018-02-04):
MIH61R MB   USB不能用 ,测的USB阻值是无穷大,换了USB附近的电感,组织正常了,上硬盘做系统,结果还是USB口不能用,难道是桥坏了,求大神讲解

网友:
你太心急了,换了电杆要一直找下去,查查这条路没有短路再通电

网友:
给南桥里面USB供电的模块还有个电压 找找

网友:
一般都是QIAO 还了,,还有的更细的问题

网友:
联想CFT31 15-EU5-011000主板BIOS

网友:
学习高手思路,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