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换桥到不上电

楼主(2018-02-04):
快过年了,有点闲了,发个帖子,华硕K42J,拿过来不开机,通电待机电流为0.6,有短路,明显不对,拆开发现HM55桥发烫,然后测到RTCRST#对地值003,短路,果断换桥,找了发现只有个HM57的桥,论坛上查了,都说能用,换上试试,换完发现开机电流没反应,但是开机灯亮了,刷了bios还是一样,找了一下,发现RTCRST#的电容没有,正常好像有,可能是我弄掉了,找了料板上的补上OK了。

网友A:
那个电容好像可以不装的哦

网友(点评):
不装开机的时候灯亮但是电流不动,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有验证一个通用的桥

网友B:
我觉得华硕机器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华硕机器不好修。。。。。。。。。。。。。。。。

看问题,有个X45V的机子插网线没反应,我就修不好,每次都是改USB网卡

网友:
换了以后没刷BIOS吗

网友(点评):
别人动过,没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好像可以不装的哦

我试过无数次了  RTCRST#  电压低 电容漏电 取了不要 很正常啊

网友(点评):
额,但我这个就不行

网友(点评):
三星通病那个吗?

网友:
学习了。会不会有些功能不能用呢

网友(点评):
可能亮度调节不了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你回了两个帖子,回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