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0D暗屏

楼主(2018-02-04):
拿过来说是暗屏,测到确实是暗屏,拆开修,这个机子的RTD2136R芯片是控制屏的,测屏线接口19v正常,开启3.3v正常,亮度调节LVDS_PWM_C没有电压,果断割断接口到芯片的线,然后飞线直连屏开启OK

网友:
屏暗的话还能飞飞线,控制芯片坏了就是麻烦

网友A:
割断?不割断有没试试,开机有没有1S左右的白屏

网友:
这个机暗屏是通病了  是那个芯片问题  不想换飞线就行了

网友:
屏暗 zhi jie fei xian 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割断?不割断有没试试,开机有没有1S左右的白屏

不割断还是暗屏,改后开机正常,没有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