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之暗屏维修

楼主(2018-02-04):
接到机子 原本机子出发掉点 板号KL2B N卡 大家都知道广达主板通病 15v电压那出问题了 看图 pq78出了问题 更换PQ78 可以触发上电了 接屏 屏亮了 就是没有背光马上翻开图纸 测到屏接口LVDS_BRIGHT_PWM 只有2.61v 看着信号直接去了EC 说明背光是EC开启 随后量了EC只有2.61V 想到这里大家都知道了吧 要么EC 要么EC的bios 刷刷的刷了BIOS 更换了EC 涛声依旧 我查这是什么鬼 没有思路了 突然想到Y460的开关板 坏的比较多 于是我触发了立马把开光板拔了 奇迹出现了 背光亮了 那问题就在开关板上 我看了下开关板 原来是LID 出了问题 更换LID 故障搞定 随后我亮了下LVDS_BRIGHT_PWM 还是2.61V 说明 2.61v正常 能开机背光故障总结 无背光不一定是主板问题 也有可能是LID出了问题 还有开启背光2.61 属于正常

网友:
厉害了,我也是碰到过联想开关出问题不显,电流上不去。看了你的下次更加注意了,不走弯路浪费时间。

网友:
这个真的是学习了 看来干啥也得细心啊.......

网友:
有经验了  下次遇到得话也就好修很多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得维修 经验

网友:
LID出了问题引起暗屏。。。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版主分享这么好的资料,膜拜啊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却供电的 供电好了屏也是坏的伤心

网友:
牛逼,受教了,估计LID出了问题,机子误认为你已经盖上盖子了。

网友:
lid引起屏暗的,还真没见到过啊

网友:
                            空点 你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请教楼主 。LID指的是合盖开关吗? 谢谢

网友:
ijij防范地方地方ugfufutfutfut

网友:
暗屏,ec坏,LID,背光开启,断屏线,屏坏,EC程序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