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华硕K55VD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8-02-04):
       如题,华硕K55VD REV3.1同行送修,故障是上电到0。3不动,无CPU供电和集显供电,CPU供电IC为RT8885,查工作条件基本正常,SVID示波器测量只有电压无波形,向前追H_CPUPWRGD为0V,再向前追,ALL_SYSTEMPWRGD,PM_PWROK,ME_PWROK,都正常,25M晶振已起振了, DRAMPWROK只有0.18V拆掉这个5PIN IC就有1.5V,这个5PING芯片2脚H_DRAM_PWRGD只有0.5V上拉电阻3.3正常,追查是南桥发出来的,更换过CPU,更换过南桥,刷过N个BIOS还是不行,这个BIOS和南桥不是直接相连的,点位图显示只到EC什么情况,机器单8M的,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时上电时万用表点BIOS引脚机器会掉电或掉到0.009不触发,需要拔电再开,现在没思路了,修了两天了修不出,谁指点下,修出来了请唱荼(某宝转50RMB)谢谢

   修了几天没修出来,花费时间太长不划算,还给客户了。

网友A:
额,等高手给你解决吧,祝你生意红火

网友B:
点位图发出来 让大家帮看看是什么情况  光说没有用的

网友C:
这个5脚IC应该是个与门芯片,可以参考一下图纸中的与门芯片。不知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个相近芯片组有图纸的来参考一下各PG信号的由来,有华硕的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等高手给你解决吧,祝你生意红火

谢谢老板,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位图发出来 让大家帮看看是什么情况  光说没有用的

点位图,论坛有大把的,修了几天没修出来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IC应该是个与门芯片,可以参考一下图纸中的与门芯片。不知对楼主是否有帮助

是的,应该是与门,机器没修好已经还给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找个相近芯片组有图纸的来参考一下各PG信号的由来,有华硕的更好

各大PG应该是正常的,机器已经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