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妖机?

楼主(2018-02-04):
(图片)

网友:
是还原后出现的这问题? 版本是不是低版本?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黑机的可能性比较大 官网或者第三方查一下imei看一下

网友:
                      可能是卡贴机

网友:
可能是有锁机。。 绑定运营商的。。 要么就是黑名单的机器  我猜的。。

网友:
是不是卡贴机?卡贴机升11系统后就激不活

网友A:
扩容机,硬盘资料不对,,激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扩容机,硬盘资料不对,,激活不了,

不要乱说,刚刚换的128G硬盘,刚刚激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