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 6SP 不开机 连机无限DFU

楼主(2018-02-04):
客户说是几个月前发微信突然黑屏了,去店里修没修好,现在来我这里看看什癦问题,
拿过来上电,电流跳变到500MA 左右回到100mA左右 ,我的表不是那么精准,以前扩容经验看是开机DFU了,
联机DFU模式,刷机爱思报错无效序列号,ITUNS刷机报错4014,拆机检查发现上家动过基带电源,我取下重植后问题依旧,去掉硬盘刷机还是一样报错,有两次报错是21,爱思报错依旧故障,、

现在没思路了,没有修复硬盘设备,不知道该哪个方向查了,客户价钱太高不想修,太少太费时间,手机修的少  经验不足,大家又遇到同样故障的帮忙分析下给小弟做个参考

网友:
这。。。。。爱思不是都提示无效序列号了,而且刷机到这一步已经亮了白苹果了,现在首要的是要有个测试架看下硬盘坏没坏,而且上家还修过基带部分,这问题就有点玄乎了,最最最重要的是————你没工具

网友:
按照我的判断,你的上家其余什么都没修过只修过基带电源,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上家是大神,测量出基带本身有短路之类的很难几乎无法修复的问题,但是这种情况下按理来说基带刷不过也会是恢复模式,第二种就是上家也是没工具,硬盘坏可能刷机4013,你的上家就按照通病换了一下基带电源,感觉第二种可能比较大

网友:
13%不会亮白苹果  只有19%才会亮白苹果 , 基带出问题会出现4013 4014 !
找个6S硬盘装上刷机判断硬盘 不需要写序列号也可以刷过,前提是6S的 不要找6SP 底层资料不一样。
重点基带 硬盘 USB

网友:
最近遇到两台这种问题了,希望有大神能解答

网友:
我刚刚入手测试架机器 6s-7p的 贵就贵点吧 维修用得着。。 淘宝买硬盘浪费时间。。。

网友(2018-03-09):
还是硬盘那问题,看看底层写没写错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个这问题没法搞好准备退

网友:
报错4014,硬盘和cpu通讯出问题,硬盘重写底层,重植试试

网友:
测试一下基带电源输出各种电压正常不

网友:
重写底层 换硬盘呀,没工具没法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