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1,开机黑屏,大写键与数字键同时闪烁

楼主(2018-02-04):
惠普CQ41,开机黑屏,大写键与数字键同时闪烁,拿去电脑店维修,先跟我说显卡芯片坏了,修的话要150元人民币,我说你弄吧。然后他拆机后发现不是这个问题,然后在迅维网上查了一下,然后将一个芯片拿下来装在一个设备上在电脑上安装了一个程序,弄好后开机检测可以正常启动,且屏幕正常显示,问题解决。最后还是要了我150大洋,大家觉得值得吗?我是电脑小白

网友A:
只能说你运气好显卡没坏,使用寿命UP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你运气好显卡没坏,使用寿命UP

又没干啥,在家放了十几天没开机,再开机的时候就这样了

网友:
所以说你运气好

网友B:
换显卡收你150元算是很低的了,我们这边单修主板电路就200起,换显卡至少也得300的,所以你还算好吧,可能是竞争区域吧,价格还是比较低的.

网友C:
不贵了,我们这边清灰都8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显卡收你150元算是很低的了,我们这边单修主板电路就200起,换显卡至少也得300的,所以你还算好吧,可能是竞 ...

显卡没坏,只是显卡芯片程序坏了,重新弄了下程序而已,不过对于我这老机子,还能将就着用一用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贵了,我们这边清灰都80了

那说明你是城里人,消费比较高

网友:
维修这活主要不是看零件值多少钱,而是技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