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 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8-02-04):
         型号:LENOVO G50-75m          版号:NM-291

         故障:客户描述接电不开机
     维修经过:拿到本子,看到掌托上的A10就觉得问题可大可小了,裸板各打电感阻值正常,接可调0.00A,我的是三位显,可能待机小,按开关无反应,测主供电有,35V无。先三板斧上,开关按键正常,刷BIOS无效,断电池。那只有好好找了,无意间打到电源接口过来的隔离管击穿了,这个也不可能造成不触发啊,既然发现了,那就找个换上,接电0.01A!这就好了?按开机上电流,再按开关正常掉电,满心的疑问,小弟三板斧,还请大神指教。另附上原机和刷好的BIOS.

网友:
隔离管击穿了肯定是什么短路引起的啊,找张图纸修吧,看看哪里是不 是还有短路或者缺电什么的.

网友:
3 5V 都没有竟然刷BIOS,真是服了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