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162P 进水 EC KB9022 QD 更换过程

楼主(2018-02-04):
宏碁一台本进水,板号LA-B162P
进水位置在EC处,EC外围腐蚀主板无法触发

图纸上看 此板用了KB9012 和 KB9022 两种EC
因手上没有KB9022 QD 顾用KB9012 代换下试试

用809f将 故障EC里码片内容读出

网友A:
原来的ec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B:
重新焊接有的麻烦,论坛有KB9012的刷程序方法,从键盘接口飞5根线到编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新焊接有的麻烦,论坛有KB9012的刷程序方法,从键盘接口飞5根线到编程器

以前飞过太麻烦,偶然刷一个,拆下来比飞线省事。

网友:
高手学习 学习
飞线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的EC程序 正好遇到下载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ec是什么型号啊?

KB9022 QD 用KB9012 A3  A4代换的不好用,只能用原EC型号

网友:
加分了,记得了不能更换。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资料,收藏了,,,,,,,,,

维修界的一点红,好久没看见你了

网友(2020-08-11):
经验很好,一般这两种EC很少代换,由于有资料嘛,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实验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