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twj南桥破裂维修

楼主(2018-02-04):
论坛上有一个twj的图纸才18k大小,是坏的,版主请删掉
板子3v短路,3v线性短路,南桥玻璃破了,usb阻值短路,拆南桥,3v不短了,3v线性还短,拆ec,阻值恢复正常,把ec南桥nb670电源芯片补上去,还不上电,经查发现q2001损坏,这个是给pch的待机3v,更换后修复,修改me完美亮机

网友:
如此辛苦   请问收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也是够牛的。。。。。。。。。

网友:
哦~一看就是高手这么多问题

网友:
豪无价值的维修经验,图无,图纸无,

网友A:
nb670没有坏么,我刚刚查图发现,这个待机芯片集成了线性和pwm的,3V线性给EC,ec坏了这个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nb670没有坏么,我刚刚查图发现,这个待机芯片集成了线性和pwm的,3V线性给EC,ec坏了这个还是好的?

仔细看了没有,nb670坏了啊,我都写更换了

网友A:
已加分,大神的帖子,真精简,我看到后面忽略了前面,还特意跑去查图,-_-||,,谢谢大神的经验共享

网友:
经验共享,精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加分,大神的帖子,真精简,我看到后面忽略了前面,还特意跑去查图,-_-||,,谢谢大神的经验共享

其实这个板子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漏写了,显卡的3v转3v管子也坏了,导致跑数不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