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6-71-w6500-d03 不触发简单维修

楼主(2018-02-04):
型号:神州战神K610C_I5
故障:不触发
版号: 6-71-w6500-d03
               进入正题此机不触发,迅速拆机测了公共点19V正常,为了省事我直接去测了RSMRST#发现有3.3V 以为待机电路正常,

然后去测EC有没有触发动作,发现有高低高跳变,正常,又去测EC 到PCH也有3.3V请求信号正常

单测到SLP信号的时候发现桥没有动作

于是这才回去查桥的条件VCCSUS3_3图中标的2个都没连实物是和下面那个VDD3连了。

发现没有追查下去发现是待机的3.3V,这时才去测待机IC的 条件 ,一侧发现16脚VIN 电阻一端19V 一端只有0.8V ,直接干掉,一坨锡搞定,再次出发完美亮机

大神州果然牛逼,不按套路走,本人小白一个,求加点分下点图纸!!!谢谢各位看官大老爷!!

网友:
厉害厉害 没分了就给你顶顶帖子吧

网友:
目前还没修到过这个机器,不过学习了

网友:
神州的有个8脚接19V 和开关芯片容易坏!

网友:
蓝天的主板吧,华硕的机器也用到过这板,很容易坏啊

网友:
很多高端游戏本都用蓝天的板子,修过不少不认显卡风扇狂转掉电的

网友:
恭喜完修。 请教EC 到PCH也有3.3V请求信号, 此信号是否是指RSMRST#,谢谢。

网友:
果然是简单维修。。。。。。。。。

网友:
我现在遇到这个情况,35v有待机0.03v不触发,没有图纸不好修啊

网友(2019-07-03):
这样问题也有  我的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
高手在民间思路清晰搞机经验丰富,上电时序也懂

网友(2019-08-10):
开机芯片转换坏的多!!!!!!!

网友(2019-11-15):
大神厉害 这么复杂的问题就这么简单的秒杀了

网友:
神州的有个8脚接19V 和开关芯片容易坏

网友(2020-03-11):
经验老道,思路清晰,老司机了。

网友(2020-10-15):
我的也是一样故障,待机芯片换了几个了,还是没用,哎。。。。。。。。。。。。。。

网友:
看着有点懂 重点哪图没有发出来

网友(2021-01-05):
楼主遇到这个活就是捡钱了。多要点啊!来一个是一个的,我昨天去理发,以前男人理发都是10元的,现在一下涨到15元了,就是普通理发的,一天理上30多个,再加上女烫头的一个月能搞个2W左右,我们这些搞维修的都收入不了这么多啊!

网友(2021-05-17):
想找份图纸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