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 无硬盘怎么查IMEI

楼主(2018-02-04):
原来硬盘已经坏了 之前没有图片参考 外壳又不是原装 现在怎么知道机器的IMEI码 和序列号呀 现在拆了另外一个坏主板上面的原装硬盘上去(没有抹除资料的硬盘有原来的数据) 直接刷机提示 无效序列号 不能刷机 现在只能进DFU模式 万能的论坛谁可以帮我 谢谢了

网友:
高手多这里 希望高手帮我一下 感谢

网友:
确定硬盘坏了?有些IMEI写卡槽上的!看你运气!不行你去弄个能刷机刷过的硬盘,刷进去后去第一个页面看。不用激活

网友:
硬盘底层不对是可以刷过去,但是不能激活!IMEI号是原来的。其他蓝牙WIFI地址你用果快

网友A:
有的时候基带码片里可以提取出IEMI有的时候不行 ,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这个

网友: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他们说可以买一个空资料硬盘 刷机 刷机完成之后可以找到IME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基带码片里可以提取出IEMI有的时候不行,还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这个

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呀 他们说可以买一个空资料硬盘 刷机 刷机完成之后可以找到IMEI

网友B:
找一个好硬盘装上刷机   然后连爱思就会出IMEI 然后根据IMEI去淘宝查WiFi地址蓝牙地址和序列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好硬盘装上刷机   然后连爱思就会出IMEI 然后根据IMEI去淘宝查WiFi地址蓝牙地址和序列号

你说的好硬盘 具体指的什么硬盘呀 我之前拆了一个坏主板的原装硬盘刷机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好硬盘 具体指的什么硬盘呀 我之前拆了一个坏主板的原装硬盘刷机不了

找个苹果6的硬盘直接刷 报错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苹果6的硬盘直接刷 报错多少?

无效序列号
里面应该有原来资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苹果6的硬盘直接刷 报错多少?

我没有设备 清除原来资料 小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设备 清除原来资料 小地方

原机是不是也是无效序列号

网友B:
用itunes刷机看报错  不一定是硬盘问题好吧!   报错后发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机是不是也是无效序列号                                                                           ...

原来硬盘坏了呀 的  现在怎么就知道机器的IMEI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硬盘坏了呀 的  现在怎么就知道机器的IMEI

你没有设备  你又怎么确定硬盘一定是坏的   求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itunes刷机看报错  不一定是硬盘问题好吧!   报错后发出来

使用用itunes刷机报错 40  应该硬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使用用itunes刷机报错 40  应该硬盘

你的意思随便找一片拆机硬盘都可以正常刷机是吗 包括拆机硬盘里面要原来资料 不会影响正常刷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设备  你又怎么确定硬盘一定是坏的   求解?

硬盘拆坏的 裂开了已经 已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随便找一片拆机硬盘都可以正常刷机是吗 包括拆机硬盘里面要原来资料 不会影响正常刷机吗

是的 找个盘刷  那个盘只有是6代的就可以刷过去  6P的硬盘不行底层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 找个盘刷  那个盘只有是6代的就可以刷过去  6P的硬盘不行底层不一样

他们说拆机的硬盘有其他机器的序列号 不能正常刷机呀 必须要一个 清空的硬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们说拆机的硬盘有其他机器的序列号 不能正常刷机呀 必须要一个 清空的硬盘才行

爱信不信

网友:
好的 谢谢了你 我去试试 看看再来

网友A:
其实错的序列号也能刷机过就是不能激活,在hallo界面的右下角点那个小圆点可以看iemi

网友:
不是说恢复模式可以看imei吗,那应该就可以直接知道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错的序列号也能刷机过就是不能激活,在hallo界面的右下角点那个小圆点可以看iemi

你好现在刷机出现无效的序列号 怎么情况呀 硬盘不是原装的 别主板 拆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现在刷机出现无效的序列号 怎么情况呀 硬盘不是原装的 别主板 拆下来的

你这是认不到硬盘,硬盘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和cpu是否断线,还是cpu本身有问题,正好我刚发了测量硬盘的贴子

网友D:
原来的硬盘读取不了啊,如果可以读取就换一个刷机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硬盘读取不了啊,如果可以读取就换一个刷机看看。

原来的硬盘裂开了坏了 重新找一个拆机硬盘可以正常刷机吗 有其他手机资料的拆机硬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的硬盘裂开了坏了 重新找一个拆机硬盘可以正常刷机吗 有其他手机资料的拆机硬盘

可以的 底层资料要对上,刷机后可以开机掉串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底层资料要对上,刷机后可以开机掉串号

高手呀 麻烦你告诉我一下 硬盘测试点 应该是没有找到硬盘 刚刚测量了硬盘焊点阻值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 底层资料要对上,刷机后可以开机掉串号

刚刚测试了电压有的 1.8 1.2 3.0 还有一个测试点1.8 都正常

网友C:
不安装硬盘一样序列号 应该是硬盘没有认识 或者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安装硬盘一样序列号 应该是硬盘没有认识 或者硬盘坏

无效序列号 和之前故障一样 的 估计硬盘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测试了电压有的 1.8 1.2 3.0 还有一个测试点1.8 都正常

               那你打一下硬盘板底阻值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刚测试了电压有的 1.8 1.2 3.0 还有一个测试点1.8 都正常

            你没有资料的话我给你上图

网友:
硬盘板底阻值 都正常呀 没有问题 现在你帮我截图看看 测量那些关键地方 谢谢

网友:
我也刚好遇见一台,重摔的套件搬板,然后硬盘坏了,装一个旧硬盘上去读出来的序列号不知道是不是原机的!

网友:
得买个设备这样就能pojie也太容易了吧

网友:
读不到硬盘要查下阻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