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Z50-70小修进水,,

楼主(2018-02-04):
板号:NM-A273,,就不上图了
快下班了。一同行拿来一联想机器,客户一杯水洒在机器上,因为在打团战本着不能坑队友的原则就没处理,直到机器断电又换了台电脑继续打完游戏,才拿来机器的,,,,
好吧,不说了,拆开再说。。。。明显腐蚀的地方先洗刷刷再说,公共点各大电感打值没啥异常,心中窃喜年底了又捡钱了
这是洗好的样子,,量了下这个腐蚀处的管子二极体值正常,450左右,顺便加了点锡,不然没法收钱的啊,,都这套路没办法,,,(没估计有后面的故事,所以前面的照片没拍)

好了,上电待机电流0.1左右正常,按开关上电,刷刷刷跑了,亮机了。。哼着小曲就开始装机了,装完再开掉电,,,,尼玛掉电
心中一万头草泥马跑过,再拆一遍,,,,,,过程省略
本着最小系统的原则,逐个拆,直到拆裸板能亮机,不掉电了(之前连插U盘都掉),,,,想着会不会是3,5V不稳或是带不动负载导致啊,,,
上神器。。。
这是3,5V电感后端波形

额的神啊,这还玩毛啊。抓EN开启信号,稳稳的(没拍照),,,再抓电感前端
3V电感前端和5V电感前端波形如下,问题很显然了啊,

现在待机芯片都是分开了玩,,,城会玩

直接干,换一个上去,换好的样子,,,

确保焊好后再次上神器,直接抓5V电感前后端,如下

来了,好欢快的波形,,,
上电试机OK。。。。交付客户收工。。。。
再次附上亮机图,

以上没啥技术含量,老鸟勿喷
以上纯手打,发帖不易,望老铁加分,加分不扣分、、、、、

网友:
大神啊,掉电的故障随便抓抓波形就搞定了

网友:
厉害了 。。。这种3,5V不稳或是带不动负载导致的掉电LZ用示波器一下子就修好了

网友:
厉害,学习了!没有见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一般不托很久,隔一天左右都很好修了

网友:
有波波真好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最麻烦了

网友:
艺兄,不愧是抓波大神。三两下就搞定进水机。

网友:
恩      这个问题本身就不好查   你可以看进水的位置重点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