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EP维修一例,板载内存板载CPU

楼主(2018-02-04):
机型:华硕X550EP   R2.0
故障:按开关没有反应
平台:AMD A4 5000
附上本机点位图

网友A:
这个待机不出3V,触发后出3V。确实会麻痹人,脑壳清醒的就不是6

网友B:
我也是小小白,学习了,以后会多留意的,谢谢提醒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小白,学习了,以后会多留意的,谢谢提醒

现在好多新机器两级电流都低,以后注意点板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待机不出3V,触发后出3V。确实会麻痹人,脑壳清醒的就不是6

谢谢兄弟们的,赞赏啊,我之前也是,怎么没有3V,两了一下5V有,然后在触发,3v就出来了,嘿嘿。这个猫机器

网友:
看3.3是待机有 还是触发后有的  看时序和待机芯片就知道

网友:
谢谢,学习了,以后遇到就知道了。

网友:
这贴有点没有看懂啊,是换了EC以后就正常了吗?

网友:
赞一个,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这个待机不出3V,触发后出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