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联想E431触发后0.02 0.14 0.6 0.9不显示,结果是rtc电路问题

楼主(2018-02-04):
根据E431 E531 VILE1_VILE2_NM-A043, NM-A044 NM-A041_1107b.pdf图纸,无点位
第一个故障现象:待机0.014左右,触发后,大部分时间从0.014升到0.02不动,有时可以升到0.13,然后落为0.02不动,
拔cmos电池反复放电未果。
拆机测瞬间电压,都无,测内存供电EN,无,
测pwrbtn#,有跳变,锁定故障点到桥。搜集论坛贴,发现U6是通病,刷之,未果

测PCH待机条件,CMOS电池0v,发现VCCRTC来源于+RTCBATT,

跑线+RTCBATT来源,发现去了主板和小板的转接口;跑线小板,发现此板的VCCRTC只有CMOS电池供电,待机3VSB不给它供电

拔掉cmos电池,待机状态下测+RTCVCC的来源+RTCBATT只有2.4V,疑惑rtc条件不满足,怎么会成功触发

+RTCVCC一共4个电容滤波,排除了3个电容时,可能烙铁头焊接加热了电容,短时间不漏电了,可触发亮机
客户要的急,直接换cmos电池,人为加个10k电阻从RTCBATT飞线到PU202的3脚,装机(此机器rtc部分偷工减料,看图纸就知道了,电路分析在后面)。

第二阶段故障现象
装机给客户时,上电到0.9不亮,反复触发故障依旧,偶尔1.0几,可正常关机,外接不显示,

无意中拔掉键盘亮机了???键盘坏会导致不显示?店里别的师傅说键盘不会导致这种情况。马上下班了,只得打发走客户。晚上搜论坛,有说bios,说温控……

今早来店里,发现拔掉键盘也不亮了,测显卡温控正常,偶尔上电时,发现电流到0.6不亮,无法正常关机???
插拔电源又可正常触发到0.9左右,想起最近在论坛看帖时,有的帖子里说cmos电路出故障,会导致电流0.5不亮,复查cmos电路。
拔掉适配器发现pu202的3脚1.8V,懂了,人为飞线后,cmos电池被PU202放电了,单独测cmos电池2.9V。一晚上放电0.3V

我恢复了图纸上的电路设计,人为加了10K电阻是不够的,还得加一个二极管进行反向截止cmos电池放电。
待机时不插cmos电池也有2.9V左右了,这样一来,3VSB和cmos电池同时给板子供电,即使有轻微漏电没排除,也不怕cmos电池短时间被放完电了,且不担心插适配器会不开机了

改完电路,反复触发能亮机,装了系统,反复测试,ok,通知客户拿机器

网友:
这样改的不错,加个二极管真是有必要,学习了!

网友:
看来现在修机没有通病好说了,修个还是得查查查

网友A:
想当年,三星CMOS电容,ACER CPU电容,联想也神电容,AMD也桥电容,

网友:
当什么都是电容时,那就是真的叫通病,设计问题现在设计问题动不动就BIOS

网友B:
想想设计了几十年的主板BIOS还是老坏,还是觉得很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想设计了几十年的主板BIOS还是老坏,还是觉得很奇怪的,

听迅维黄鑫船讲过,现在的UEFI bios 的底层传输速度超过100M/S,远远高于老bios的几M/s,所以非正常关机或断电或病毒啥玩意的,都会导致bios数据写入出错,导致损坏

网友C:
并非偷工减料,用的不是可充电的CMOS电池就不用装PD106,PU202主要是通过电池电压与RTCVREF比较检测电池存在的。

网友:
厉害了楼主啊。自己该电路的呀。

网友:
现在的电脑奇葩问题越来越多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啊。自己该电路的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南桥下面的电容或南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非偷工减料,用的不是可充电的CMOS电池就不用装PD106,PU202主要是通过电池电压与RTCVREF比较检测电池存 ...

我查了下,BATT_OUT,是在电池电压低于8V时,导通隔离保护的,看起来好像是为了防止电池过度放电作用,实际是个多余电路,没啥用,它防不了。PD106的初始作用,就是反向隔离CMOS电池的,可惜没装。RTCVREF在老的点火回路里面,作用于ACON和PACIN,在本机中,无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当年,三星CMOS电容,ACER CPU电容,联想也神电容,AMD也桥电容,

老司机,我就搞过主板上面,联想三合一的桥电容

网友:
这个393可以直接拆掉,扩展一下你的思路

网友(2021-05-10):
改完后就稳定正常

网友:
短时间解决故障

网友D:
飞线改接  短时间用用   时间久了一样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改接  短时间用用   时间久了一样会出问题

理论上是,不过2年了,没见返修,以实测为准

网友:
老司机,我就搞过主板上面,联想三合一的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