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GA焊接

楼主(2018-02-05):
请问各位师傅BGA焊接的时候除了用植球的方式。好像在网上看别人还有一种用什么锡膏的方式。这个锡膏是什么东西啊。原理是什么。有好心人解释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看懂,焊接用BGA机器,芯片拆机的需要直球,全新的芯片可以直接BGA焊接到主板上,不知道你问的是什么???

网友:
锡膏就是焊锡磨成了很细的颗粒,和助焊剂混合在一起,加热融化后会自动对齐收缩,量不好掌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