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华硕P8Z77-V

楼主(2018-02-05):
拿到手打值不短路,上cpu、内存,发现不跑码,几秒后自动重启,强制开机,不好搞,主板一处冒烟了,,立即关电源,看了下是长方形芯片,晕啊,不知道这个是啥用,烧坏了肯定得扒下来了,于是热风枪伺候,接下来,打开点位图,看看烧的是ASM1440芯片,发现好像用处不大,不清楚,先不管了,还是老老实实正常触发,利用几秒时间去按时序,先测量供电,内存1.5V,桥1.05V,PLL锁环1.79,发现没有总线电压VCCIO为0V,发现通过点位图找到背面的芯片 UP1606Q产生的,测量供电20、21脚供电12V正常,开启电压14脚为0V,查找来源,发现受控于PQ809和O2Q4,分别测量这两个三极管,发现PQ809和O2Q4的1脚,都为0V,啊怪了,那怎么会三极管的3脚也就是芯片开启14脚电压是0V呢?搞不明白了,,后来认真看了点位图,14脚的去向,测来测去也没有啥了,于是再回头看看这两个PQ809和O2Q4三极管,好像有和无没啥影响,于是风枪把他们干掉。后来上电,发现总线电压1.04V出来了。VCCSA电压0.92,CPU电压0.98V都出来了。以为一切都OK了,可是没复位,上PCI-E测试卡,测量发现没出时钟,都为0V,当然复位肯定没有。
         供电正常了,就应该到PG信号了,查SYS_PWROK信号,连接O2R9然后进入芯片O2U1的38脚VRMPWRGD,发现华硕主板的SYS_PWROK不是有电源管理芯片发出后经过转换出来的,而都是采用专门管理PG信号的TPU芯片发出的,于是测量O2R9电阻连桥这边发现是0V,而另一头连接TPU却有3V,好像低了,不是3.3V吗?疑问在心头,接下来测下两个PG信号PWROK和APWROK,发现这两个是共用一路的,都是由IO的85脚O_PWROK_SIO发出3.3V给他们的。结果测量IO85脚发现0V。难道IO挂了?这时候才会想起,我在按开关触发时,等9秒左右才能上电,于是再回过头来测量,我触发开关到IO的61-60-63,发现问题了。我触发开关后,等上电后,我测量开关为0,没有跳回的3.4V,测60脚也是0V,61脚边0V,64脚0V都没跳回正常电压。打这个时候才明白了。IO问题了。还有那个TPU芯片也有问题了。最后试试加焊IO和TPU后,居然成功点亮主板。最后请教一下大师们,那个烧坏的ASM1440,需要装上去吗?不装的话会有啥影响。请赐教。小弟先在此谢谢。

网友:
谢谢这两位朋友看帖加分,看帖人好少,评论更少,好可怜。我只是菜鸟一个。我要努力。。。加油。。。

网友:
我手头这块跟你一模一样,版本也一样,怎么元件布置不一样。白色PCIE16X 槽下面,晶振左上,两电容中间,你这里用的是三条腿的1085,我这块板子用的是5条腿的S39B00,元件号PU303。而且两只电容也没有的。这是ATX5V到3V的转化元件,有问题,进出都是5V

网友A:
还没遇到过 ,不装的是什么,,,,,,,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2MDE5M3w0NjA1NTFiMzE5MTE1ZTdmODMwMzFjYzlkZDQ5N2NiZHwxNzU5MDg0NTky&request=yes&_f=.jpg  这是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 ,不装的是什么,,,,,,,

你看图片,白色PCIE16X下面,元件不一样

网友:
tpu芯片都有的换么,,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Y2MDE5M3w0NjA1NTFiMzE5MTE1ZTdmODMwMzFjYzlkZDQ5N2NiZHwxNzU5MDg0NTky&request=yes&_f=.jpg  这是图片

这个5脚芯片是效果一样的

,不过O_PWROK是直接与+3V连接得到3.3V电压,不是有IO发出来的。与点位图有区别,我截图标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5脚芯片是效果一样的,不过O_PWROK是直接与+3V连接得到3.3V电压,不是有IO发出来的。与点位图有区别 ...

你这里这2种板子都有? 这是我板子的IO 及 TPU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里这2种板子都有? 这是我板子的IO 及 TPU

对,我有2种板子,一款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是好的,不用修,另外这块发的维修跟你的有所区别,大同小异而已。你的是什么故障呢。能说说看吗?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有2种板子,一款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是好的,不用修,另外这块发的维修跟你的有所区别,大同小异 ...

就是那个PU303 5条腿的元件,待机电压出问题,进来出来都是5V,造成不触发。注意到这元件缺了两只反馈电阻

一模一样的板子,包括版本,也会出现不同的版面设计。。。。。。

网友:
感謝您分享有關華碩P8Z77-V的實用信息。
謝謝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我有2种板子,一款和你的一模一样,不过是好的,不用修,另外这块发的维修跟你的有所区别,大同小异 ...

伙计,你的板子PU303旁边是不是有电阻啊

网友:
华硕Z77第一次看到这个芯片挂了

网友:
这技术行啊,这么就这样的修好了啊

网友:
这个还没拆过 都不知道什么作用哦  楼主你上个独立显卡试试能不能亮机  能亮机就别管他咯

网友:
学了了维修思路,供电时钟复位,楼主写的很详细。能否帮我看看我的这个板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96-1-1.html
麻烦看我最后的测量汇总,看看接下来怎么处理
另外,我那个板子1.05的桥供电是测什么地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