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E550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黑屏

楼主(2018-02-05):
接到一台E550,说是不开机,但拿来看开机电流0.8左右,明显开机了,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但内屏开机有反应照  ,黑屏(屏有反应,但不是暗屏,我拿灯照里面也没显示)。

网友A: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啊 先换个屏线试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 显卡 都有可能啊 先换个屏线试一下啊.........................

屏线我量了 没问题,屏上的电压也都出来了

网友:
屏也换了试过了,现在不敢做显卡,怕做了不好,回头交换都是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