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M1330 BIOS锁了,求助啊!

楼主(2018-02-05):
设了开机密码,和COMS密码,密码忘记了,无法开机,怎么破?求解
开机密码

网友:
额,怎么刷?
现在电脑都进不去啊

网友:
请教DELL这个介面输入密码有字符出现还是一片空白的、输入 之后
我现在是打什么上面都没有显示!
求教啊

网友:
要是修电脑的这个应该不难解开的
要是用户建议你送修吧

网友:
先放电 放电不行就刷bios呗。。。

网友:
不知道,帮顶。放电不行就刷bios呗。。

网友:
刷个 BIOS 就可以 了 如果没有密码芯片的话

网友:
拆机刷bios。。。。。。。。。。。。。。

网友:
有的放电可以,有的放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