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

楼主(2018-02-05):
东芝笔记本  L600-53B,装完系统,喇叭总是有吱吱的杂音,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换个喇叭就可以了。
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喇叭坏的吧

网友:
直接换喇叭,会有意外的惊喜。。。

网友:
一般都是先宜后难,如果是两个独立的喇叭,就一个一个试,一般不会两个都坏的,看看喇叭的纸盆还有内部磁芯有没有吸其他的碎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