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部分无线鼠标都使用独立的USB无线收发器,而不是蓝牙?

楼主(2018-02-05):
比如我现在用的Surface Pro 3,USB口也就只有一个,如果被无线鼠标占用了,想用其他的USB设备就只能拔掉鼠标收发器,这时候只能用触屏或者键盘盖的触控板。其他的笔记本电脑也好不到哪里去,也就那么三个USB口,最要命的是指甲盖大小的收发器很容易弄丢。

网友:
先从成本 易用性 两个角度分析

1. 易用性

苹果的Magic Mouse 2   这个鼠标非常好用  功耗啊 易用性啊 兼容性啊 问题都不大,
市面上非常多蓝牙鼠标和这个鼠标都采用同一个芯片, broadcom的芯片 型号一样 ,子型号稍微有点区别 毕竟苹果定制芯片。

但是呢,我做过几年蓝牙鼠标,你真要做到它那种易用兼容等特性,还是要很专业的知识的 需要花很多精力的,再加上蓝牙鼠标一直是个小市场,很多公司不愿意投入太多精力做精。 所以说 理论上 蓝牙鼠标 不管是配对 平常易用性  抗干扰性 本来是强于2.4G无线鼠标的,但要做好比较麻烦,所以给很多用户的感受是 反而各种坑。

2. 成本

1. 硬件成本 2.4G无线鼠标   一个接收器+一个鼠标主控芯片成本在1块rmb 左右 蓝牙的  在8块以上,
2. 工程师成本, 2.4G鼠标的软件工程师 压根就不用懂太多,原厂做好到很大程度,大家做出来的性能差别不大,非常成熟。  蓝牙却有点差异。
3.  蓝牙认证 产品认证10W级别的成本,2.4G认证 就简单的FCC等常规射频认证成本 这个蓝牙也要做的。

网友:
不是所有电脑都有蓝牙
低端蓝牙设备的体验很渣
罗技的mx系列是有蓝牙的
普通笔记本在移动状态下一般不会有那么多usb设备
不够用用hub就行了

网友:
蓝牙连接异常蛋疼,各种奇奇怪怪的问题会出现,比如难以连接,比如明明显示连接成功就是没法用,用过蓝牙键盘你就懂了,而且,蓝牙鼠标很容易丢数据(帧)的。

网友:
因为蓝牙贵,性能还不太好

网友:
蓝牙很不稳定的……自用罗技mx master,蓝牙模式下,经常会遇到滑移的情况,用自带的优联接收器就可以一直很稳定。另外现在蓝牙鼠标几十块就能买到了啊……想用蓝牙鼠标就买个蓝牙的不就完了……

tb现找的。20软……

你要是嫌20多的太差的话,百多块有联想N700,巨硬设计师。两百多有巨硬arc touch,三百多有罗技MX ANYWHERE,五百多罗技MX MASTER……
不过蓝牙下的表现一般都不如插接受头就是了。

网友:
一块钱能搞定的事没必要花10块钱来搞~

网友:
蓝牙 专利和硬件 成本高

网友:
蓝牙授权费也是很大的问题,廉价外设本身利润就不高,使用蓝牙对单件成本有很大负担。高端产品为了追求通用性选择蓝牙,自然在售价上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