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器干扰音响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8-02-05):
监听音箱最近开始不停的发出不规则噪音,查了一圈才发现是华为的光猫路由的无线信号干扰造成的……是华为太垃圾了还是光猫路由普遍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自问自答吧。

干扰来自傻逼华为的光猫的无线信号,只要进设置把无线关闭,干扰立刻消失。
之前我用的电信商自带的猫都不带无线路由,无限路由都是网件 DLINK之类正规品牌,所以没有干扰,这次的是华为8346R,经过这次,更加坚定了我将华为和TP LINK归为垃圾品牌的信念(什么!水星也是TP的!?)
干扰不是针对传输线,而是针对音箱本身的(拔了线一样有噪音),除非我做个法拉第笼把音响放进去,否则是没啥用的。
我的电脑桌是全金属的,已经起到了很大的屏蔽作用,一旦把光猫拿出桌子,干扰马上高几个级别,非常无奈。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光猫换个地方,经过实验至少要2米开外,或者隔墙,实在没有位置。

买了NETGEAR R6020,问题解决
对了,如果想让所有设备保持在同一网段,请把光猫的LAN连路由的LAN,而不是光猫的LAN连路由的WAN。还要关闭路由的DHCP服务。关闭DHCP服务的路由将无法自动分发地址,因此连接它的电脑要手动设置静态地址,DNS设置为路由即可,设置完毕后网关和DNS改回猫的地址。

网友:
建议换个路由,还有不要把音频线和路由器靠太近尤其不要和接路由器的任何线靠在一起,电磁互相干扰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相互隔离开

网友:
做个法拉第笼吧。

网友:
说明华为果然是做通信出身。。哈哈

网友:
正常的,我的手机,路由都会干扰音箱。

网友:
不懂。不过我从来不用光猫自带的无线AP功能,太垃圾了。运营商的光猫理论上应该就是个猫,可是他们非得强制塞给你路由外加无线接入点等等一堆功能,你只想桥接还不行,所以我只好二级路由了。

网友:
有试试关掉光猫的无线吗?我家的是中兴带2.4G的千兆光猫,无线是可以进设置关掉的,然后手机之类都连自己买的无线路由。

网友:
你的音响是有源还是无源。。。
无源没救了,有源尽量保证功放部分安全,同时换屏蔽线。。。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买个普联的ap算了(便宜,有钱还是用网件)。。。华为的家用和部分专业路由器/交换机就是渣渣(对,骂的就是你cc08)

网友:
如果是有源的,用光纤线接音箱

网友:
换屏蔽线或者
网上买单独的屏蔽层自己套线上,再不行就是箱体电路干扰了,只能法拉第电笼了

网友:
真的确定是路由原因的话,可以试试换路由的电源,品牌路由emc 还是信的过的,配套电源有时调换乱了用了差的

网友:
我的无线网卡也会干扰音箱,接个延长线把网卡放远点就好了。

网友:
可以试试把监听音箱的音频输入线换成带屏蔽的线,同时把屏蔽层接地(或者屏蔽层接负极,屏蔽层不接地或者不接负极没用的),一般就没噪音了。噪音一般不是强弱电线平行才会产生的嘛?

网友:
给箱子镀一层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