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LENOVO G490

楼主(2018-02-05):
LENOVO G490,蓝屏,换内存,硬盘还是蓝屏,装win7已久蓝屏,装win10可以进系统,但是已装AMD显卡驱动,立刻马上,系统蓝屏。
各位大神,有啥解决的好办法吗?
谢谢
win7
win10

网友:
系统肯定没问题,显卡驱动多换几个版本试试,不行就考虑修显卡货显存

网友:
基本上就是显卡问题了 碰到很多 需要去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把显卡哪一项勾了去 就系统以后装显卡驱动 再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

网友:
显卡问题居多吧

网友:
感觉像显卡的问题,显存加焊下试试!

网友:
感觉像显卡的问题,用风枪热一下试试!

网友:
AMD显卡问题居多。。。。。。。。

网友:
前几天也碰到了 装了好多版本都不行,最后就卸了 凑合用

网友:
感觉你需要发一张图来看看
这样不好判断

网友:
显卡问题呗

网友:
显卡故障。。顺便刷bios、!!!!!!!!!!!

网友:
个人认为:先把BIOS程序升级为最新,然后再考虑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独显禁用不用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