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25I-333一体机 灰屏 没字符

楼主(2018-02-05):
       求助大侠们,有没有遇到过联想 B325I-333一体机  灰屏 没字符的现像,此一体机第一次来修了通病换APL5903 ,用了一段时间返回来说是花屏,别地加焊了显卡,我给建议换主板解决,用了不到一年,就又送过来说是花屏。客户自己换显卡短路了,我接手看也没有修的意义了,板子黄,直接换主板,可是板子到了装上还是一样,不显示,灰屏,没有字符。换屏 和电源和主板都试过了,还是一样,有没有遇到过的,指点一下思路。就差没有换高压板了,

网友:
高压板也回焊过了,主板和屏 和电源都换试过了,还是一样,用的是新的主板

网友:
高压转接灯管排线接口 不良引起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高压问题啊

网友:
什么都换了,这也不算专业,可以点屏看看,背光正常,跟高压有什么关系

网友:
确定换的板子没有问题么???是不是屏线问题或是灯管啊

网友:
还是测下屏是好的么??--------------

网友:
灰屏应该灯管亮了, 实在不行可以单独点下屏确定下故障范围。

网友:
单接高压板白屏 说明高压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高压好的,屏就不一定了。你这个是有背光的

网友:
9530  一个8条腿的IC坏了吧           。。。。。。。。。。。。。。

网友:
一体机的 连屏都有的换吗  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