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1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8-02-05):
客户送机过来说明,开机显。已有一年多没有使用。
报价完拆机动工。测各12V和各电感对地不短路。上电触发秒掉,可再触发。估计供电问题。测触发瞬时有内存和PCH供电,没有CPU_VTT和VCCSA。

其供电电路测试结果如下图

据上图的情况应该是U1 LM324挂掉了。

正常跑码图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不会坏滴,是你吹了一下芯片周围的电阻 加热后,短暂好而已。放到明天又是开不起来了。。不信试试吧。

网友:
楼上说 的也是有道理的,这芯片是不容易坏的。但是可能楼主就碰到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不是这里坏了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

网友:
看楼上说的,期待楼主后续跟进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是不会坏滴,是你吹了一下芯片周围的电阻 加热后,短暂好而已。放到明天又是开不起来了。。不信试 ...

客户已拿走,换了之后,10脚电压稳定0.9V和5脚电压1.7V。也有可能周围电阻问题。希望明天没返修。

网友:
怎么待机有,触发没有,,是324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已拿走,换了之后,10脚电压稳定0.9V和5脚电压1.7V。也有可能周围电阻问题。希望明天没返修。

芯片很少坏,多是分压电阻,重新焊一下,也有很多好的。

网友:
LZ说的很有道理,技嘉的324很少坏,很多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表示还没有遇见过运放坏的。基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

网友:
高手高手,就是要这样思路清晰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运放坏的。基本都是分压电阻出问题,补补焊基本能好

网友:
放时间长的基本都是哪地方氧化了吧,加热能显示的估计是电阻,芯片应该很少加热能正常的

网友:
估计不是芯片的事吧 这个坏的很少啊

网友:
324坏的很少见    到现在我才遇到过一次

网友:
这都是R28跟TR64坏的,修过那么,这芯片坏只遇到过一两次而且是氧化导致的

网友C:
LM324坏得少,估计还是电阻问题……你一加热就好,肯定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324坏得少,估计还是电阻问题……你一加热就好,肯定会返修

到今天 还没有见返修。估计是没有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