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2025L能点1366x768的屏幕吗

楼主(2018-02-05):
谢谢各位大大,乐华2025L能点1366x768的显示屏吗?屏的型号是友达b156xw02,15.6寸,1366x768宽屏,驱动电压3.3v,单6位,40p

网友A:
可以的,刷程序换屏线就行了可以的,刷程序换屏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刷程序换屏线就行了可以的,刷程序换屏线就行了

谢谢大神,还有个问题,配屏线时乐华板子与屏的电源和地连上后。乐华的数据线比较多,怎么与屏线上的数据线一一相连?这数据线有顺序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还有个问题,配屏线时乐华板子与屏的电源和地连上后。乐华的数据线比较多,怎么与屏线上的数据 ...

数据线买对就行了,你自己跳的话要看定义对一对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买对就行了,你自己跳的话要看定义对一对一才行

好的,谢谢,已经找到了各借口的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