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惠普Z238工作中站主板bios亲测完美亮机

楼主(2018-02-05):
如题所示:惠普工作站Z238主板bios,亲测完美亮机!完美亮机!完美亮机!不是亮机备份,不是亮机备份,不是备份亮机哦!!是刷上完美亮机,刷上完美亮机 哦!!!!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啊 ,以后应该能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啊 ,以后应该能用的着!!!

不客气,共同进步和学习,有资料咱们维修员才能更好的判断故障点吗?

网友B(2020-06-24):
无法刷提示文件与芯片容量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法刷提示文件与芯片容量不符

不知道你的BIOS芯片是多少M的

网友B:
建议刷这个 售后的,楼上的BIOS超过16m HP

网友(2020-08-04):
引用 网友B:
无法刷提示文件与芯片容量不符

他保存的文件是可以用的,只不过ME需要处理下。
文件大小其实是正确的,这是不同编程器与芯片保存所导致的,只要删除文件FFFFFFh后的数据即可。
比如用580U\3000U编程器保存25L12873F、25Q128FV之类的Flash芯片 文件,最后就会多出FFFFFFh后的数据,这是因为芯片有OTP区;用其他简易的编程器保存,就只有FFFFFFh数据。

网友(2023-04-18):
有没有哪个确定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刷这个 售后的,楼上的BIOS超过16m

这个要改ME吗?

网友(2024-06-28):
不支持7代CPU吗